[求助] smic的数字单元库std cell中没有 lib

楼主(2022-03-26):
需要用virtuoso设计一个ADC,但是需要用到数字库,比如与门,非门等
但stl cell中没有像PDK中那样的lib文件,所以这个中的symbol无法直接用到virtuoso中。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在virtuoso中使用这些元件呢

网友:
自己用smic库mos管快速写一个啊。很简单的

网友A:
把图里的gds stream in , 你就有了layout lib, 然后再把cdl 导入相同的库中,可以生成schematic 和 symbol

网友:
CDB目录下面就是啊,自己建个路径就link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里的gds stream in , 你就有了layout lib, 然后再把cdl 导入相同的库中,可以生成schematic 和 symbol ...

这样出来额symbol能进行仿真么。有没有具体教程呢。我好像还没在论坛找到这种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出来额symbol能进行仿真么。有没有具体教程呢。我好像还没在论坛找到这种的解决方法
...

我们公司没有CAD, 这个是analog designer自己做的 没问题的 已经做了两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没有CAD, 这个是analog designer自己做的 没问题的 已经做了两版了

感谢!  我去试试,成了我写一个方法传下去

网友B(2022-07-13):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去试试,成了我写一个方法传下去

楼主这个方法可以吗,我试了下cdl中的器件名称不一样,导不进去

楼主(2022-08-23):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方法可以吗,我试了下cdl中的器件名称不一样,导不进去

可以的,引脚的顺序和名称必须和cdl中的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