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中加入chopper或者notch能改善相位裕度不?

楼主(2022-03-26):
在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中,有加入chopper以及notch结构;

尝试将输出级的miller补偿电容调得很夸张,可获得下图所示波特图;

可发现相位曲线有个坑,有下降趋势,但是又被某种神秘力量强行拉回来了,从而尽量保证GBW的大小;

感觉在次极点附近有零点对其进行补偿;

网友A:
可以发下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的资料看看吗,谢谢

网友B:
所以是没有nulling resistor的?
三级NMC是有3个poles和2个zeros吧,1个LHP, 1个RH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没有nulling resistor的?
三级NMC是有3个poles和2个zeros吧,1个LHP, 1个RHP

没有resistor;

是的,有两个零点,会不会是LHP零点和2nd dominant pole相互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下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的资料看看吗,谢谢

Gray的书第9章就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Gray的书第9章就有;

gray那书就提了一下吧,就给了个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没有nulling resistor的?
三级NMC是有3个poles和2个zeros吧,1个LHP, 1个RHP

后来推算了下,是LHP零点与dominant pole抵消了;

相位主要由2nd dominant pole决定,大大增加了phase margin frequency;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ay那书就提了一下吧,就给了个结论。

他的理论推导还是很精髓的,可以和实际应用相对应;

这种运放的增益,带宽,带载能力确实很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