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种子号复现不出问题的现象

楼主(2022-03-26):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默认不带波形 仿真-seed xxx 结果fail了
需要debug 加载波形一样的seed仿真却pass了 问题复现不出来

个人觉得差别是因为加了波形需要更改编译选项(加个define)导致的 不知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2022-09-22):
bench什么架构?是module写的case吗?
另外是否类似如下的写法:
`ifdef DUMP
     initial begin
        $fsdbdumpVar();
     end
`endif
并且这个在initial begin
     run_test();
end  的前面?
这种写法在DUMP和不DUMP时会改变RNG的hierarchy,导致random不stability,无法复现

网友:
应该是debug选项导致的,以前遇到过。个人猜测可能某处存在着竞争冒险。

网友:
尽量用之前编译的程序,除非要改TB或者D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nch什么架构?是module写的case吗?
另外是否类似如下的写法:
`ifdef DUMP

这个现象有意思。有验证过吗?给个简单的例子试试看

网友: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sv std的RNG的介绍,关于随机稳定性的内容, 一般有以下设定决定
1. 初始RNG
2. 线程稳定性
3. 对象稳定性
4. 人工设定
等,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保证两次仿真的代码完全相同,如果这种方式

`ifdef DUMP
initial begin
    //add dump codes
end`endif

initial begin
   run_test
end

很明显加入dump波形选项后, 你的run_test的线程是变化了的,所以随机的结果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