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的问题

楼主(2022-03-26):
请问在不编译vivado ip核的前提下能不能知道接口信号的名称,比如PLL的信号名是clk_out1, locked, clk_in1, reset之类的。能不能在某个文件中看到这些信号名?

网友A:
ip配置界面中左侧图形区域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配置界面中左侧图形区域能看到。

那不打开vivado能看到吗?比如在vivado安装文件夹下某个文件有这些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打开vivado能看到吗?比如在vivado安装文件夹下某个文件有这些信息。

配置不同有时会导致接口有差异,接口不是固定的,没法从安装目录下某个文件中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同有时会导致接口有差异,接口不是固定的,没法从安装目录下某个文件中获取。 ...

好的,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B:
你可以从IP的UG里面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从IP的UG里面看呀

ok,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