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辐射探测中前置放大器的疑问

楼主(2022-03-26):
1.我怎么感觉电压灵敏前置放大器和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都是对电容进行积分呢...(只是电荷型的是通过反馈电容引入的大电容),他俩的区别到底在哪啊?(我后来想了想,是不是我图里画圈圈这个位置应该有个电阻反馈什么的,然后能够实现电压的放大呀?而电荷型的反馈的是一个电容)
2.在应用电荷灵敏前放时,在反馈电容两端接了一个泄放电阻R,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弹道亏损吧...可是R太小了的话,弹道亏损就会很大;R太大的话,反馈电容的放电就会不充分...所以R该怎么取呢?还有就是有弹道亏损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这一块损失呢?
3.各位有没有讲“前置放大器”讲的比较透彻的资料呢?

网友A:
其实电流、电压、电荷放大器都能测得信号,为什么用电荷灵敏主要是它能忽略输入寄生电容。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的选取相关,二者乘积为泄放时间常数,先选择电容再去选择电阻。

网友:
你这个电压灵敏放大器的电路感觉画的不对啊,这么看的话你放大器是开环的吗?还有就是,探测器还有个等效电阻Rd,你图上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流、电压、电荷放大器都能测得信号,为什么用电荷灵敏主要是它能忽略输入寄生电容。反馈电阻和反馈电 ...

谢谢您!就是您说的那种情况:两者的乘积决定了泄放时间。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弹道亏损的那一块损失应该怎么来弥补呢?找一个标准源来修正吗?我是希望他泄放的快一些,但是泄放太快了引入的弹道亏损也会越大吧...我就是很纠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取...还请您指教。

网友:
在设计电荷增益时,多设计一点抵消弹道亏损,也就是适当降低反馈电容
还有我觉得就是运放的带宽要满足要求,增益可以适当降低60dB大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