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 layout卡顿

楼主(2022-03-26):
     前段时间刚用虚拟机装好IC617 ,在运行完DRC检查后版图中有问题的部分会闪烁高亮,此时去修改有问题的区域就会卡死 screach时会出现,move的时候也会出现。拖动的时候会有一个线程占用100%然后整个系统卡死。换过三个环境都是如此IC617+cailbre2015;IC618+calibre2019,系统分别是redhat7.4和centos7。
有没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或者知道解决办法的大佬,希望能提出宝贵的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
感觉是redhat 7的问题,你要不试试redhat6,那个比较流畅,而且你的eda版本也不是很新,用redhat6兼容性也还可以

网友:
如果是实机装的,那是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如果是虚拟机,看看VMware tools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