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破解问题

楼主(2022-03-27):
破解的时候,Patch报错了,没管它我就继续整license了。按照教程生成了licsense,然后启动lmgrd 总是license checkout不成功,这是为什么?patch的原因吗?

网友A:
我的已经成功了,中间的那个ERROR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成功了,中间的那个ERROR不影响使用

我生成的license,在启动lmgrd的时候一直提示没有feature,然后我在.bashrc里边也加了环境变量了,但是license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成功了,中间的那个ERROR不影响使用

换license的时候我还把之前的lmgrd kill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license过不了,checkout失败

网友A:
把lmgrd的结果发过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mgrd的结果发过来看看吧

网友A:
这也看不出什么,但应该是license有问题,你生成license的时候HOST ID Feature那一项修改了吗,我的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看不出什么,但应该是license有问题,你生成license的时候HOST ID Feature那一项修改了吗,我的没改 ...

应该关系不大吧这个

网友:
生成license的步骤很少,所以就把可能的都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license的步骤很少,所以就把可能的都试试吧

刚刚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secret data没问题吧,还有就是snpslmd的绝对路径加了没

网友A:
hostname和hostid是否和虚拟机的一致,除此之外好像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name和hostid是否和虚拟机的一致,除此之外好像没什么了

我装的centos7.9,看他们说好像是因为网卡名字的原因,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cret data没问题吧,还有就是snpslmd的绝对路径加了没

日期对的,20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期对的,2030

还是没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成功吗

我都无语了,啥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难道是因为我是用root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无语了,啥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难道是因为我是用root装的?

我是没办法了,等大佬回答吧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成功了,中间的那个ERROR不影响使用

可以分享你的 patch 程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