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谷值电流模COT架构请教

楼主(2022-03-27):
各位大佬,本人在做TI的一款dcdc_boost芯片逆向,这款芯片是基于谷值电流模COT架构的,目前定时器还没整理出来,现在整理了一个大概的架构,如图。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传统的cot架构,EA输出是和电流采样的结果送入比较器。在这里TI的做法是让EA的输出电压通过转电流叠加在了比较器两端。相比传统的架构,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2.在下管关断,上管导通的时候,PWM比较器貌似是通过SW节点电压下降到和vout一样,达到谷值电流点进行翻转的。这样的话谷值电流是怎么确定的呢?
还请大佬们指导一番。

网友:
想到一个可能的原因,为了减小切换时比较器输入的抖动,V-V+做了对称开关,为了减小双开关带来的失配,所以要在两端都加入VI输出电流

网友:
另外,你说的应该是进入DCM模式了,看你画的图,CCM模式电流谷值应该是V-上边管子电阻与功率开关RON比值与VI设置的电流的乘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