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值电流模COT架构请教

楼主(2022-03-27):
各位大佬,本人在做TI的一款dcdc_boost芯片逆向,这款芯片是基于谷值电流模COT架构的,目前定时器还没整理出来,现在整理了一个大概的架构,如图。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传统的cot架构,EA输出是和电流采样的结果送入比较器。在这里TI的做法是让EA的输出电压通过转电流叠加在了比较器两端。相比传统的架构,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2.在下管关断,上管导通的时候,PWM比较器貌似是通过SW节点电压下降到和vout一样,达到谷值电流点进行翻转的。这样的话谷值电流是怎么确定的呢?
还请大佬们指导一番。

网友A:
建议挪到Analog 设计讨论区,那里人多一些。
没做过COT的,但dc-dc基本原则是相通的,为感谢LZ贴的架构图,抛砖引玉:

1. 图里架构可能比EA+电流采样一起送到PWM比较器速度更快,因为图里架构相当于谷值电流采样时就开始比较了,应该会更快,这里也有一些其它问题,所以具体还是要看电路,大概意思是这样;

2. 推算一下PWM比较器两端V+和V-,可得(SW-Vout)/Req.pmos=Idc,Req.pmos就是V+和V-上面那一串pmos,假设它们与S2匹配的话,就可控制谷值电流了,大概就这样吧。

再看看其它坛友的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挪到Analog 设计讨论区,那里人多一些。
没做过COT的,但dc-dc基本原则是相通的,为感谢LZ贴的架构图,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