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sequence的log写入到文件?

楼主(2022-03-27):
module taa ();
    import uvm_pkg::*;

    class test_env extends uvm_env;
        `uvm_component_utils(test_env)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est_env",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new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endfunction: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final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final_phase(phase);
            `uvm_info("XXXX", $sformatf("message2"), UVM_LOW)
        endfunction:final_phase
    endclass: test_env

    class test_base extends uvm_test;
        `uvm_component_utils(test_base)
        UVM_FILE file_handler;
        test_env env;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est_bas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new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file_handler = $fopen("logfile.log", "w");
            set_report_id_action_hier("XXXX", UVM_DISPLAY | UVM_LOG);
            set_report_id_file_hier("XXXX", file_handler);
            env = test_env::type_id::create("test_env", this);
        endfunction: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XXXX", $sformatf("message1"), UVM_LOW)
        endfunction: connect_phase

        function void final_phase(uvm_phase phase);
            $fclose(file_handler);
        endfunction:final_phase
    endclass: test_base

    initial begin
        run_test("test_base");
    end
endmodule

以上代码为什么只能把message1写入到文件,而message2却不在log文件里啊?

网友:
再仔细看了一下你代码,你代码还有一个问题:你的env的例话时间太晚了,你在调hier设置的时候env都没例化,build phase一开始就例化吧

楼主:
这里是test_env的log没办法写入到文件里啊,明明是加了hier的

网友A:
final phase是自顶向下执行的,你都把文件close了当然写不进,张强的书对final phase的讲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al phase是自顶向下执行的,你都把文件close了当然写不进,张强的书对final phase的讲解有误 ...

那要怎么写呢大哥,final phase不管怎么执行,都是component的最后的phase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写呢大哥,final phase不管怎么执行,都是component的最后的phase啊

你也没理解人家说的自顶向下执行的意思,final是最后的phase,test层次比env高,你在test层面先把文件关了,env再写肯定不对啊。 你把文件关闭代码放在写入代码后面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没理解人家说的自顶向下执行的意思,final是最后的phase,test层次比env高,你在test层面先把文件关 ...

module taa ();
    import uvm_pkg::*;

    class test_env extends uvm_env;
        `uvm_component_utils(test_env)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est_env",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new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endfunction: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XXXX", $sformatf("message2"), UVM_LOW)
        endfunction:connect_phase
    endclass: test_env

    class test_base extends uvm_test;
        `uvm_component_utils(test_base)
        UVM_FILE file_handler;
        test_env env;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est_bas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new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file_handler = $fopen("logfile.log", "w");
            set_report_id_action_hier("XXXX", UVM_DISPLAY | UVM_LOG);
            set_report_id_file_hier("XXXX", file_handler);
            env = test_env::type_id::create("test_env", this);
        endfunction: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XXXX", $sformatf("message1"), UVM_LOW)
        endfunction: connect_phase

        function void final_phase(uvm_phase phase);
            $fclose(file_handler);
        endfunction:final_phase
    endclass: test_base

    initial begin
        run_test("test_base");
    end
endmodule

这样写呢,都是在connect phase打印,但是只有message1写入到文件了,关闭还是在final phase,也不行啊。。。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一个解决办法是你不要在test中关在env中打印后再close,另外是在实际项目中不能这么做,刚说的解决方法除非你能知道到底哪个component的final 是最后执行,不然你也不能保证都打出来,实际的项目中final phase很少用,也就最后做些总结的打印,还有就是向你这种close操作,所以你的env在final phase打那句话完全没需求没必要,非要打你可以移到final_phase之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一个解决办法是你不要在test中关在env中打印后再close,另外是在实际项目中不能这么做,刚说 ...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ule taa ();
    import uvm_pkg::*;

楼上大哥昨晚上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代码顺序问题

网友:
对于不确定文件执行先后顺序的,可以用a+模式来打开文件。
另外,文件句柄最好还是在同一个phase/function/task中fopen和f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