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一个SOC系统中,如何处理复位信号

楼主(2022-03-28):
如题,在一个系统中,为了满足复位的时序,我们目前的做法在RTL阶段复位信号只做了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处理,请问在RTL设计时还有其它什么方面需要做的吗?
补充下,或者在DC综合时要怎么处理?目前我的做法是时钟和复位都设置为理想网络,在PR阶段去满足时序。

网友A:
看下流片厂家工艺对复位有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流片厂家工艺对复位有啥要求

麻烦能否举个例子芯片厂家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我目前做过的芯片,厂家给的signoff文件中都没单独提到过对reset的要求。

楼主:
补充下,或者在DC综合时要怎么处理?目前我的做法是时钟和复位都设置为理想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或者在DC综合时要怎么处理?目前我的做法是时钟和复位都设置为理想网络 ...

通常这么做就足够了,异步复位做同步释放,DC时set_ideal_net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这么做就足够了,异步复位做同步释放,DC时set_ideal_network.

不过只是用这些操作,在PR时,为了满足时序,在复位信号上会像时钟树一样加入很多buf,  如果不希望增加那么多buf,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只是用这些操作,在PR时,为了满足时序,在复位信号上会像时钟树一样加入很多buf,  如果不希望增加那 ...

正常流程就是这样的,复位作为超大扇出信号,后端肯定会做复位树,前端设计时不需要过多考虑,除非后端这块实在是收不了,再反馈前段修改复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流程就是这样的,复位作为超大扇出信号,后端肯定会做复位树,前端设计时不需要过多考虑,除非后端这 ...

其实这是一个纯技术的面试题,问的就是对复位信号的处理,如果只是按照我上面的做法,复位信号上在PR过程中会增加很多BUF,如果不想增加这么多BUF,应该如何对复位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2023-02-01):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提出说设置ideal network,面试官说这样后端会插入很多buffer,答案是啥,后面我忘记问他了……

网友:
楼主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