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的参数扫描问题

楼主(2022-03-28):
各位大佬们,新手小弟最近在用HFSS画变压器,请问在HFSS里怎么进行参数扫描得到关于参变量的一簇曲线?
我用优化工具总是报错“The terminal assignment is not on the corresponding port”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5-22):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4-07-11):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刚看到,这是因为你模型的端口位置随着参量在变化,而相应端口激励的位置坐标是一个常数值,没有随着变量的改变,导致端口没激励了,将激励的位置也换成参数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