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virtuoso中有可调电阻吗

楼主(2022-03-28):
随着电压或电流变化,阻值改变的电阻

网友A:
LDO的pass管的输出电阻不是在变吗~~~所以,vgs控制的线性区电阻?电流流过电阻产生电压控制vgs控制的线性区电阻?~~~如果是为了建模的话,用veriloga去写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pass管的输出电阻不是在变吗~~~所以,vgs控制的线性区电阻?电流流过电阻产生电压控制vgs控制的线性区 ...

确实是为了建模,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参看吗

网友A:
https://designers-guide.org/verilog-ams/index.html,到这个论坛里面找一个电阻的模型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signers-guide.org/verilog-ams/index.html,到这个论坛里面找一个电阻的模型改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