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way中的cell 为多边形,以mw形式导入到icc中为什么不是多边形呢

楼主(2022-03-28):
这个文件是模拟那边导出来的lef,导入到milkway中转为.mw文件,如图:
是以prboundry为边界的多边形,但是导入到icc中确实个长方形,如图:
小弟第一次使用这些工具,实在搞不懂这些原理了,弄到这里已经用了好几天,之前一直使用的encounter,如图:为多边形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如何才能让icc显示成这样。谢谢各位

楼主:
按理来说,milkway中的cell什么形状,导入到icc中就什么形状啊,这里为什么不一致呢

网友A:
cadence工具对于多边形lef是用特定层标记的,不像mw那样直接的坐标点,这个层mw是不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工具对于多边形lef是用特定层标记的,不像mw那样直接的坐标点,这个层mw是不认的 ...

那请问,milkway中的多边形到icc中也是不认的吗,我需要怎么做才能让icc显示出来呢,谢谢大佬

楼主:
哎,解决了,还是要多看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解决了,还是要多看书啊

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呗~

没问题,回头写在我的日志里,今天下班了哈哈

网友C(2023-08-02):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呀?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呀?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忘记写日志了,在这简单说一下,之前lef的多边形,encounter可以认,但是icc 不认的原因是层次定义为prBndry,是icc是不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呀?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简单说一下啊,忘记发日志了:

多边形macro的lef是innovus导出来的,层次定义为prBndry,icc不认这层,所以显示不出来,改为OverlapCheck就可以了
然后再macro前定义
LAYER OverlapCheck
TYPE OVERLAP ;
END OverlapCheck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我感觉就是为了定义为OVERLAP,你可以直接定义为这层试试,我这么做可以就没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