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做FM比较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2-03-28):
请教前辈,这条命令中的-define {DWC_DDRPHY_RTL_ONLY}这个是什么意思?
read_sverilog -r -vcs "-f $vars(filelist)" -work_library WORK -define {DWC_DDRPHY_RTL_ONLY}

网友:
应该是设计中选择性的用到了S的 DDR PHY DesignWare core。
有了这个define,等于告诉工具把这个DesignWare core加到设计中。
不妨在RTL文件中找一下,应该有 `ifdef  DWC_DDRPHY_RTL_ONLY。

网友:
这是rtl里面的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