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Shell导出gds报错

楼主(2022-03-28):
根据网上分享的shell脚本 导出gds文件时报错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报错

脚本

网友A:
第十三行少个t

网友B:
把cellname和libname前面的set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ellname和libname前面的set去掉

去掉set就可以了之前好像也见过用set定义变量的 这里为什么就不行了?

网友B:
第一行你用的是bash,如果是csh  就不用去掉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行你用的是bash,如果是csh  就不用去掉set

是我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十三行少个t

我后面也看到了

网友C:
楼主问下,我的strmout具体路径就是第5行,如果关闭第6行打开第5行就一直报错 library命令找不到,能告知原因吗?谢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操作lib /home/user/test_lay,脚本gds.sh在/home/user/gds目录,如果这个脚本所在的位置不是和virtuoso在同一目录,按照上面的脚本设置,我只改第7行 -library /home/user/test_lay ,一直提示无效的名字,能帮忙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下,我的strmout具体路径就是第5行,如果关闭第6行打开第5行就一直报错 library命令找不到,能告知原 ...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路径问题 你再检查确认一下cadence安装路径;如果不是路径原因 我就不清楚了第二个问题:我之前是放在virtuoso的目录下试的 是可以的;可能是你写的路径它不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路径问题 你再检查确认一下cadence安装路径;如果不是路径原因 我就不清楚了第二个问 ...

嗯 谢谢! 我在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D(2023-10-27):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使用这个脚本也遇到了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使用这个脚本也遇到了这样的错误

我的是语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