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DRC

楼主(2022-03-28):
(1)在innovus中 route之后,addfiller之前利用命令verify_drc检查的时候没有vio(图一),可是利用命令verify_drc  -ckeck_only all的时候就会报出很多vio(图二)
short都是M1层的 ,每一个器件与vdd和vss连接处都有vio提醒,近五万个,这是咋回事啊?

这个问题让我焦虑好几天了!

楼主:
求求大牛  指导一下孩子吧  孩子快被逼疯了

网友A:
从贴图看 sroute 给的电源,地 net 名是 vdd!, gnd!
标准元的电源,地名字通常是 VDD, VSS
脚本中应该有类似这样两句
globalNetConnect gnd! -pin VSS -type pgpin -all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DD -type pgpin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贴图看 sroute 给的电源,地 net 名是 vdd!, gnd!
标准元的电源,地名字通常是 VDD, VSS
脚本中应该有 ...

首先感谢大佬回复 。

在lef库中 是电源和地  是 vdd!和 gnd! (见图一图二,gnd!)
(2)然后在initial_step中定义电源和地的名字
(3)在脚本中有下面四句

请大牛看看  这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佬回复 。

在lef库中 是电源和地  是 vdd!和 gnd! (见图一图二,gnd!)

去掉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tielo
试试看

网友A:
从图2看,addFiller 并没有成功,还是有大量 gap。
感觉是 addFiller 造成了大量 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2看,addFiller 并没有成功,还是有大量 gap。
感觉是 addFiller 造成了大量 DRC  ...

此时并未加filler,应为库里只有decap和feedcap,没有filler,要加filler的话 还得再找IO库添加进去。所以我并add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tielo

我待会 马上试一下

网友B:
加了filler之后再试试呢?会不会是井接触的问题?n井p井现在都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filler之后再试试呢?会不会是井接触的问题?n井p井现在都是断开的

库里我找了 没有filler 只有IOfiller,下面是库里有关physical cell的东西,在添加welltap 和endcap的时候我并未添加 ,因为并不知道需不需要加这两种cap。工艺是XFAB .35工艺。 QVS](1Q5QOO}4XGBUFWB9SN.p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库里我找了 没有filler 只有IOfiller,下面是库里有关physical cell的东西,在添加welltap 和endcap的时候 ...

看一下文档吧!endcap是可能没有的,filler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文档吧!endcap是可能没有的,filler应该有的

我在官网上找到了关于cell的解释:
(1)feed
(2)R_feed解释:
(3)p_and_r_notes(lib中并无此单元):
The Layer NWELL overlaps the cell P&R Boundary with maximal 1.50um.
The overlapping NWELL regions of the placed cells build a common NWELL region per row and fulfill automatically the NWELL design rules if a cell is placed at a row end.
This NWELL overlapping per cell has to be considered if the digital cells are placed nearby a memory IP block border:
It is not allowed that any layer cross the IP block P&R Boundary ( same size as IP core definition layer LOCKED). Therefore it is needed to define a HALO region of at least 1.50um around a placed memory IP block which prevents a digital cell placement in this HALO region which would cause a crossing of the digital cells' NWELL with the memory IP layer LOCKED.

(4)feed_cap

上面phy cell中那些用于 addfiller?那些用于addmetal?那些用于endcap?那些用于welltap?
我自己的理解是feed用于addfiller ,R_feed用于add metal 。但是我不知道需不需要加welltap和endcap。
希望大牛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官网上找到了关于cell的解释:
(1)feed

好像没有endcap和welltap,这2个没有也没关系,DRC能过就行。FEEDCAP和DECAP看着像是filler,addfiller时都用,看看工具怎么选,最后还要看R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endcap和welltap,这2个没有也没关系,DRC能过就行。FEEDCAP和DECAP看着像是filler,addfiller时 ...

大佬我知道了,
是由于PG rail和cell内部的blockage导致的short,需要将PG rail的宽度减少来解决drc。
(1)PG_rail的布线宽度由什么决定的??怎么设置PG rail的宽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知道了,

是由于PG rail和cell内部的blockage导致的short,需要将PG rail的宽度减少来解决drc。

可能是sroute那里哪个设置不对,小白的猜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知道了,

是由于PG rail和cell内部的blockage导致的short,需要将PG rail的宽度减少来解决drc。

cell的lef上有PG pin 的形状,一般M1的宽度跟cell上的宽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