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sinit 的加载

楼主(2022-03-28):
服务器上同时安装了5141和617,默认只能加载.cdsinit,51和61的cdsinit不一样,怎么能启动51加载51的cdsinit,启动61加载61的cdsinit,知道的大侠 ,请指点一二!

网友A:
cdsinit里面判断一下软件安装路径,根据路径load不同的脚本。

网友:
把cdsinit文件修改下。把不同的地方分两个文件加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里面判断一下软件安装路径,根据路径load不同的脚本。

能否给个样例 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样例 看看

等下我给你写。。。这是懒 cdsinit判断版本.zip (272 Bytes , 下载次数: 34 )

网友:
写好在618下测试问题不大,,,我不想找我的514了。。。

网友:
不过我以前是用bashrc来载入不同版本的环境变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下我给你写。。。这是懒

多谢!

网友B:
来点反馈,514能跑么。。。干嘛在cdsinit分开,直接在bashrc就分开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点反馈,514能跑么。。。干嘛在cdsinit分开,直接在bashrc就分开那

51的cdsinit 和61的load的不一样,需要分开,要不然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51的cdsinit 和61的load的不一样,需要分开,要不然有点问题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