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ference_library

楼主(2022-03-28):
大家好,新人小白,在这儿仔细点儿问题。欢迎大佬指点 ,我在create library发现有这个选项。reference_library  这个库一般包含什么信息呀,它就是一个库,还是一些具体的文件呢。我这里只会用到 stdcell。其他比如PAD  Macro都没有

楼主:
,就是这个选项选择什么呀。

网友A:
就是放这些.mw库文件的,如果没有其他macros,就放stdcell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放这些.mw库文件的,如果没有其他macros,就放stdcell的就好了

你好 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后缀是.MW库文件。找到工艺库中这个 路径下的这个文件CSMC018G31p8VSBCD7Track1P6Mlib_BE/astro/milkyway/std/8K/4M/csmc018g3;
  这个csmc018g3文件下有 CEL、FRAM、LM这三个文件夹。应该是选这个吧。后面读数据也读进去,但有些warm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后缀是.MW库文件。找到工艺库中这个 路径下的这个文件CSMC018G31p8VSBCD7Track ...

是的

楼主:
老师,我这里现在准备创建Core PG Rings,“Preroute” → “Create Rings”这样的选项后,我发现报错了。说我没有匹配上。这种问题应该去哪里找问题呢。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这里现在准备创建Core PG Rings,“Preroute” → “Create Rings”这样的选项后,我发现报错了 ...

不好意思哈,我没有用过ICC,我建议你多读一下错误的细节描述,man一下,确认一下你是否定义了P/G连接,先定义再creat r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我没有用过ICC,我建议你多读一下错误的细节描述,man一下,确认一下你是否定义了P/G连接, ...

嗯嗯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