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带隙提高PSRR的方法

楼主(2022-03-28):
求助,低压全MOS结构有没有提高低频PSRR的方法,电源电压是0.5V,
这个原理是利用电流相减模式,提高了线性度,最终产生的电流几乎不随VDD的变化而变化。衬底驱动获得二阶补偿的温度曲线,100HZ时的PSRR为-50dB。

网友A:
楼主有这个图片的论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图片的论文吗?

A 0.45 V, Nano-Watt 0.033% Line Sensitivity
MOSFET-Only Sub-Threshold Voltage
Reference With no Amplifiers

网友:
引用 楼主:
A 0.45 V, Nano-Watt 0.033% Line Sensitivity
MOSFET-Only Sub-Threshold Voltage
Reference With no Am ...

LOOK

0.45 V Nano-WattMOSFET-Only Sub-Threshold Voltage Reference With no Amplifiers.pdf (1.44 MB , 下载次数: 12 )

楼主:
有啥好的点子嘛来提高PSRR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好的点子嘛来提高PSRR

办法要自己想阿 .  自己想阿.
低压因为 不能做串级,
但是要提高PSRR 最好就是 cascode + long channel device ..

那该如何?
就是 低压先charge Pump 拉高阿.  再用 cascode
不过 0.5V 该不会RFID 类电路??   没碰过低于 2v 电路. 我都做很老工艺 碰不上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