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BCD的DRC Rule

楼主(2022-03-28):
有没有大佬们做过SMIC180BCD工艺的项目,能分享一些DRC的经验嘛,没接触过高压,有哪些注意事项,或者简易的rule也行,

可以在这里总结一下,求教了。。

网友:
正常的drc 验证都没有太多问题,就是注意一下接到PAD 上的高压管,这个地方的latch up间距可能非常大,可能需要你带上PAD 进行drc 验证会好一些

网友(2023-04-29):
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smic 18bcd工艺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