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M3的电流怎么大于M4的电流,感觉没有道理啊

楼主(2022-03-28):
https://m.doc88.com/p-20099825016979.html?r=1
网址是这个,因为我想在LDO电路中应用一个摆率增强电路,看到这个,本来觉得很好,结果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M3的电流无法大于M4的电流啊?还是有哪个地方我还没看懂?

网友A:
楼主,M4的电流是M9和M3的电流和,所以M3的电流就应该小于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M4的电流是M9和M3的电流和,所以M3的电流就应该小于M4

我觉得也是这样啊,但是文里说设置M3大于M4,所以M3是线性的,所以我不理解,想问问大家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意思是M3假设工作在饱和区,与正常工作时的M4做比较,M3的电流大,如果开环输入相等且没有失配情况下,M3的D端会被下拉到M3进入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意思是M3假设工作在饱和区,与正常工作时的M4做比较,M3的电流大,如果开环输入相等且没有失 ...

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