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 ams仿真verilog层次调用的问题

楼主(2022-03-28):
如题,我用IC618进行ams仿真,verilog里边有层次调用关系,按照以前的方式加library director等等并不行,根本无法生成网表,一直报错,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你去搜索一下Mark as external的这种方法,这个对于层次化的verilog结构比较好用,还有一个最笨的方法,import所有的verilog.v,这样所有的verilogc模块都有functional的view,把这个library放到config里面也是可以的。推荐mark as external。你搜索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搜索一下Mark as external的这种方法,这个对于层次化的verilog结构比较好用,还有一个最笨的方法,imp ...

谢谢,已经用了mark as external这种方法,还有个问题,ade explore里ams仿真用的还是irun,怎么使用xcelium这个工具呀~

网友A:
我之前只用过一个混合仿真的工具AFS,这个工具有自己的选项,可以选择用什么数字的仿真工具,目前木看到ams有这个选项,AMS不一定支持Xcelium这个工具,毕竟和irun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或者找irun对应与xcelium的参数或者optiont,应该不影响验证的。如果找到了,也麻烦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只用过一个混合仿真的工具AFS,这个工具有自己的选项,可以选择用什么数字的仿真工具,目前木看到ams ...

嗯是的,目前看起来ams是不支持xcelium,还是得用incisiv,ams的图形界面里直接就是irun,不能选。如果想跑xrun,就只能用命令行跑了~多谢回复~

网友B(2022-10-26):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目前看起来ams是不支持xcelium,还是得用incisiv,ams的图形界面里直接就是irun,不能选。如果想 ...

请问怎么用命令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用命令跑呀

具体没研究过...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A:
你去搜索一下Mark as external的这种方法,这个对于层次化的verilog结构比较好用,还有一个最笨的方法,imp ...

请问mark as external 在哪里呀?

网友(2024-07-01):
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