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bypass窗口的SAR ADC的窗口电压要怎么确定呢

楼主(2022-03-28):
bypass是一个旁路窗口,当比较器两端电压相差较小时,跳过几个高位的转换步骤,然后保证剩余的低位可以量化这个电压差,这个论文里设置的窗口是32LSB,但是32LSB要怎么来实现呢,有做过的大佬帮忙解答下嘛?求救sos!!!!!

第一个图是电路结构
第二个是转换过程的时序图

图三和图四是关于窗口参考电压的确定,我没懂那两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没懂为什么粗比较器有正的失调电压就可以把15/32Vref增大?????

网友A:
这个原理的一个前提是输入公模电压是Vcm,所以根据SAR的逻辑。两个电容阵列的公共端的电压差不但会趋近0,而且公共端电压的公模是Vcm。把这个信息带入就好理解了。如果还不理解可以看下面这图(图里的vinp和vinn应该写成Vsump,Vsumn的,代表两个公共端的电压,画完才发现。。。懒得改了),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定压,0和1表示比较器输出。图里写了公共端和Vcm以及Vr的4种可能的情况(也是全部情况),其中中间两种都是属于进入bypass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则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根据比较器输出就知道有没有进入bypass了(同为1进入,不同为1则没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的一个前提是输入公模电压是Vcm,所以根据SAR的逻辑。两个电容阵列的公共端的电压差不但会趋近0, ...

不应该是两个输入相差在32LSB之内才会在bypass窗口内嘛,论文里写的是 "1"代表:VDACP>Vr或VDACN<Vr;“0”代表:VDACP<Vr或VDACN>Vr,我不太懂如果跳过了中间的比较,那么被跳过的转换步骤的输出的数字码要怎么来确定呢,两个粗比较器和一个细比较器之间怎么配合工作呢,bypass窗口要怎么通过启动呢,这个窗口的32LSB怎么确定呢,还请大佬指教一下,我没太懂您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两个输入相差在32LSB之内才会在bypass窗口内嘛,论文里写的是 "1"代表:VDACP>Vr或VDACN ...

被跳过的就是初始值啊,也就是0。进入bypass之后,粗比较器就不工作了,然后用后面的细比较器继续逐次逼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跳过的就是初始值啊,也就是0。进入bypass之后,粗比较器就不工作了,然后用后面的细比较器继续逐次逼 ...

还想问下bypass的参考电压Vr的值给多少,根据什么确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bypass的参考电压Vr的值给多少,根据什么确定呀

用Vcm-Vr,得到的就是by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