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如何修改PG rail的布线宽度?

楼主(2022-03-29):
请问在 innovus中如何修改PG rail的布线宽度?有什么命令可以设置PG rail的布线宽度吗??

楼主:
没有 大牛知道吗?

楼主:
自己再顶!希望被大牛看到  救我于水火中

网友A:
具体指的哪里的rail?

是这个吗:
sroute -corePinWidth xxxx  (std的followpin)

或者这个:
addStripe --width xxx(上层金属的布线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指的哪里的rail?

是这个吗:

首先谢谢大牛回复。
(1)通过您给的命令 确实把follow pin的布线宽度降下去了。
(2)可是到了最后我使用命令verify_drc没有任何报错,但是使用命令 verify_drc -check_only all时确报出很多short错误。之前猜测是PG rail 和 cell blockage产生的short。可是现在把PG rail的布线宽度降了一半。还是有很多short在M1。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您能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牛回复。
(1)通过您给的命令 确实把follow pin的布线宽度降下去了。
(2)可是到了最后我使 ...

看着像之前的DRC没清干净

网友B:
这里为什么要改flowpin的宽度呢? 工具不是根据tech lef自己生成的吗?你改小或者改大,都会会让flowpin 跟cell的pin 靠近,产生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为什么要改flowpin的宽度呢? 工具不是根据tech lef自己生成的吗?你改小或者改大,都会会让flowpin 跟 ...

之前不懂这个 因为innovus里面产生了cell_blockage的DRC问题。所以尝试着改followpin的宽度,现在知道这个宽度不能改了。cell_blockage的drc  在innovus里面属于假错吗?
用verify_drc   没有报错
用verify_drc -check_only all  就报出了 四五万的 cell_blockage的错,有同一个cell的vio   也有两个不同cell的 cell_blockage的 vio

网友:
check only可能把内部的东西也报出来了吧

网友:
man  add_stripe 查一下,后面又很多options可以供你选择,有线宽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