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 X-section功能不能出结果

楼主(2022-03-29):
IC618 cadence试了两个版本EMX,都不能成功显示X-Section,求助~~~不奢求别的功能,只想看看X-Section结果,求大佬指点怎么解决!
一个5.1版本的,点Scaled后提示“Perhaps you have a tyoe in the process file”,如图1
另一个6.0版本的,点Scaled后除了cadence CIW里的提示语句

(view_EMX-process nil)
t

之外就没别的反应了,如图2、3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IC618上6.0、5.7版本EMX配置正确的话是可以正常使用的,5.1版本EMX无论怎么配置也会报错,估计和IC618不搭吧

网友(2024-07-04):
引用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IC618上6.0、5.7版本EMX配置正确的话是可以正常使用的,5.1版本EMX无论怎么配置也会报错, ...

楼主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吗,遇到了同样问题,IC615版本

网友A(2025-08-18):
我的也是显示typo错误,同样的软件,在centos7上没问题,在ubuntu20.04上不行,配置也看了好几遍,找不出啥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显示typo错误,同样的软件,在centos7上没问题,在ubuntu20.04上不行,配置也看了好几遍,找不出啥 ...

搞定了,因为EMX是用复制过去的,可执行文件没有赋予执行权限,ubuntu默认不能执行可执行文件,需要把EMX目录里面的可执行文件增加权限。右键-》属性-》权限-》执行《允许文件作为程序执行。(包含gdsview,emx等可执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