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fpga 低级问题

楼主(2022-03-29):
1.nbit的a    a <= a + 1'b1 和 a <= a + n'b1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区别?
2.小数分频的输出如果不是均匀的时钟,对系统有什么影响
3.为什么综合只会到门级,而不是cmos级
4.怎么理解NMOS衬底加负电压反而增大阈值电压Vt?

网友:
1bit  Nbit

不均匀占空比的时钟输入给数字电路,时序约束不准确。 后端处理不好处理

楼主(2022-05-09):
3.综合并不会只综合到门级,标准单元库中包含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门,这些门可以直接由cmos电路实现,如一个四输入的门,可能仅用4对cmos管。而不是说像数电书上把他化成由很多个的与非门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