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查看一个电阻在不同工艺角下的电阻值变化?

楼主(2022-03-29):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查看一个电阻在不同工艺角下的电阻值变化?电容可以通过print直流工作点看到,电阻不知道怎么看到。

网友:
我是后端 从我的角度来看 可以通过相关文件查看到不同温度下的单位阻抗  例如QRC文件 或者专门毛irdrop的文件 一般需要单独像fab申请文件 个人的理解哈 有不对的欢迎斧正

楼主:
在前仿的时候能看吗,目前还没做到后仿真的阶段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用calculator两端电压/电流不知道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