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sim的速度还不如finesim啊

楼主(2022-03-29):
我做了对比,如下图,单位是秒,做了两种仿真,数模混合和纯模拟,都是指定8个核。fastspice仿真(finesim_pro和primesim_pro)用的精度都是spicemd。在spice模式下,primesim的仿真时间是finesim的两倍,fastspice的时间倒是没差这么大,但是从仿真结果来看,精度是有差别的,primesim_pro的精度没有finesim_pro的精度高。

那么问题来了,primesim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就像文档里面说的,是专门为存储器和图像传感器开发的一种仿真器?还是必须用gpu才能体现出优势?

网友:
我用一个小模拟模块跑的结果是  primesim spice 快很多
不过低精度下 (runlvl 1/2)不收敛

网友:
synopsys primesim ?

新思科技PrimeSim HSPICE、PrimeSim SPICE、PrimeSim Pro和PrimeSim XA模擬器是PrimeSim連續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基於CPU/GPU的異構計算加速         新思科技PrimeSim SPICE模擬器的下一代架構採用獨特的GPU技術,實現顯著的效能改進以滿足模擬和射頻設計全面分析的需求,同時滿足籤核精度要求。
英偉達混合訊號設計副總裁Edward Lee表示:“隨著現代計算工作負載的發展,模擬設計的規模和複雜性已經超越了傳統電路模擬器的能力範圍。基於英偉達GPU,PrimeSim SPICE可以加速電路模擬,特別是可以將模擬模組的籤核時間從幾天縮短到幾個小時。”

new fast spice tool ?

support GPU加速
?

网友:
我猜测这个东西类似华大九天的alps-GT, 算法本身并没有巨大的提升(说实话发展到今天,说有什么革命性的spice 仿真器也很难了),是依靠多GPU并行算力,来提升仿真速度的,是一个软件+硬件的解决方案,直接用多核服务器去跑是不会有明显的提升的。
alps-GT 确实比一般服务器要快,但看起来也就是4-6倍的提升,以上百万的售价来看其实性价比不太高。如果S家的这个方案能提升到10-20倍,那还是有意义的,不过其软硬件售价估计也会极高。

网友:
8 核心不一定會比較快.  用 -auto 讓 primsim 自行找出最佳數目的執行緒, 然後再往上加看看.比較結果.
不然執行緒過多跑得反而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