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22-03-29):
请问一下大家如何将connectlib添加到libmanager中去呢?

网友A:
手动在cds.lib写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在cds.lib写上去

网友B:
试一下这个SOFTINCLUDE opt/Cadence/Incisive14/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ds.lib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上去了没有用

找到你放connectLib的路径,比如是“../../connectLib"

然后再cds.lib里写:
define  connectLib       ../../connectL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这个SOFTINCLUDE opt/Cadence/Incisive14/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ds.lib

貌似也没有用

网友(2025-06-24):
引用 楼主:
貌似也没有用

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