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max transition违例的问题

楼主(2022-03-29):
在cts之后没有max transition违例,但是route之后出现了,如果我的时钟是50M,port上的max transition达到了0.6, 65nm工艺,请问有影响吗?

网友A:
满足sign off文档上的要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sign off文档上的要求就可以

因为都是自己做的,所以没有sign off文档,出现违例的port都是要后续接到射频版图上的,请问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到功能?

网友A:
output端口上就不好说了!要根据下一级的具体情况再判断!要看人家在不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端口上就不好说了!要根据下一级的具体情况再判断!要看人家在不在意了 ...

下一级都是射频电路,对于时序不太在意,只要能正确输入就行。
但是我担心这个会不会导致上升时间太长,然后在下一个指令到达前还未能输入正确值?
时钟周期是20ns, max transition是0.68,是指从0.1-0.9V的上升时间吗?

网友A:
max tran表示翻转时间一般是电压的20% ~ 80%。那你只要信号的频率比采样频率满就行

网友:
能修就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 tran表示翻转时间一般是电压的20% ~ 80%。那你只要信号的频率比采样频率满就行 ...

好的,感谢!

楼主:
我不知道给的constraint是否合理,按1/6来算的话实际上3差不多,我现在给的0.2,violation达到了0.6,按经验值标准好像也不算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