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命令在终端下不能使用

楼主(2022-03-29):
(图片)

网友:
顶一下,同样求助

网友A:
你当前环境没有这个工具 当然不能使用 你们有没有那种打开virtuoso时必须source一下环境的命令设置 source到环境文件才能用

网友B:
$CDSHOME/tools/dfII/bin
加到  PATH 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SHOME/tools/dfII/bin
加到  PATH 里面

请问一下,这个路径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SHOME/tools/dfII/bin
加到  PATH 里面

我将IC617下的tools/dfII/bin加入环境变量,在命令行中输入ocean直接把virtuoso启动了,请问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SHOME/tools/dfII/bin
加到  PATH 里面

可以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环境没有这个工具 当然不能使用 你们有没有那种打开virtuoso时必须source一下环境的命令设置 source ...

请问一下ocean的大概路径是什么,另外我添加了一个ocean路径好像不太对,输入ocean后,直接打开了CIW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ocean的大概路径是什么,另外我添加了一个ocean路径好像不太对,输入ocean后,直接打开了CIW
...

cadence/IC617_721/tools/dfII/bin/ocean
找到你的EDA工具路径 然后按着我给你的这个路径 应该能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adence/IC617_721/tools/dfII/bin/ocean
找到你的EDA工具路径 然后按着我给你的这个路径 应该能找到
...

我就是添加的这个路径,但是输入ocean,就开启virtuos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添加的这个路径,但是输入ocean,就开启virtuoso

具体原我不知道哈 不过我查了下 ocean有两个启动方式 一个是在linux的shell中启动 这个要设置好环境文件 还有一个就是在ciw界面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添加的这个路径,但是输入ocean,就开启virtuoso

看看你的环境变量截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添加的这个路径,但是输入ocean,就开启virtuoso

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要不试一下先输ic61,再接着ocean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你一样的情况

我现在还在查原因,您先发一下你的环境变量吧,另外能不能看一下你的virtuoso的设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