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18BCD工艺高压管的问题

楼主(2022-03-29):
,想问问各位友友们,SMIC.18BCD工艺的高压管为什么漏电那么大呀,上面两个管子是35V,下面三个管子是5V的,为什么在下面电流源那里电流就完全不对,上面两支路各2mA,下面居然只有254uA,太奇怪了

网友:
5V的nmos击穿了

网友A:
要先仔细查看厂家各器件的参数范围。目前一般的BCD工艺所谓的高压是指VDS耐压,而VGS都是低压,你目前这种电路结构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仔细查看厂家各器件的参数范围。目前一般的BCD工艺所谓的高压是指VDS耐压,而VGS都是低压,你目前这种 ...

好的,仿真确实发现了它的VGS还是5.5V的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仔细查看厂家各器件的参数范围。目前一般的BCD工艺所谓的高压是指VDS耐压,而VGS都是低压,你目前这种 ...

,它这里面有10v的管子,但是N管的HVBN和SUB衬底以及P管的HVBN、PEPI、SUB衬底该怎么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这里面有10v的管子,但是N管的HVBN和SUB衬底以及P管的HVBN、PEPI、SUB衬底该怎么接呀
...

应该有文档介绍的,先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文档介绍的,先看文档

,比如说右边这个高压管的栅极和漏极接一起,如果想要VDS分压够大,那它的VGS也一定很大,那这样就矛盾了呀,衬底有一个是接高电位,使用如果分压大的话,那么VGS一定会很大呀
,仿真会报Vgb最大只能到5.5V,比较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右边这个高压管的栅极和漏极接一起,如果想要VDS分压够大,那它的VGS也一定很大,那这样就矛盾了 ...

有些工艺支持VGS高压,但现在很少了。一般高压供电的集成电路内部都有类似LDO的结构,先降压到低压给内部模块供电,只有输出驱动是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工艺支持VGS高压,但现在很少了。一般高压供电的集成电路内部都有类似LDO的结构,先降压到低压给内部 ...

,是的,我现在就是在做高压转低压的预调制模块,电压是4-35V,这个工艺不太熟悉一直有很多问题,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降压结构呀

网友:
BCD design vgs gate clamp ,   耐压mos vds去卡 ,    下面5v  mos  drain 端先串 nldmos .    Nldmos  gate=avdd =5v ,  nldmos drain    卡住上面 高压
, 如果要更安全就 pldmos  + nldmos . 都用 ldmos 卡高压 ,   Hspice 记得用 biaschk 检查每个 mos , 一般来说 会瞬态超过  ,    这就 bcd design 问题 .. 像你nldmos 明明有卡高压,瞬态下  会发现 那瞬间超过电压    .

一般BCD  好像很少有  BCD  +HV 工艺  ,
多层mask 高压MOS.  否则用高压MOS 会比较简单些. 像我一直好奇  “高压invert “ 该如何做?  Hv mos gate 可高压很容易 invert, Ldomos gate 是低压阿 , 我后来是做 level_shift , 但是电路上变复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D design 需 vgs 做 gate clamp ,   耐压用mos 的vds去卡 ,    下面5v  mos  drain 端先串 nldmos .    N ...

,我这个是用的nld10V的管子,其中一个衬底HVBN我是接的35V的AVDD,然后就会报上面那个warning,这是啥原因呀
如果接成这样的话,局部的高电位就没有问题,正确应该是啥样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的nld10V的管子,其中一个衬底HVBN我是接的35V的AVDD,然后就会报上面那个warning,这是啥原 ...

Ldmos 去卡高电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mos 去卡高电压阿

想问一下,这个35V的管子的两个衬底可以这么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35V的管子的两个衬底可以这么接吗

cross-section   你自己跟工艺厂要 “ cross-section “  ,    Nldmos 你那 symbol 来看 , sub =avss , 但另一个 应该 hvnw 应该接vdd 高压  .
或看 smic bcd spice model 看nldmos 内如何 .

Nldmos 为何有  56?

你这应该可接 iso nmos 方式,  ndlmos 5 端就  drain gate source sub  substrate,  6 会多hvnw

Nldmos 你 source 端电压多高?  因若 sub =avss , source -sub 间 都低耐压
  除非你用 high side nld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cross-section   你自己跟工艺厂要 “ cross-section “  ,    Nldmos 你那 symbol 来看 , sub =avss  ...

是这样的,如果两个衬底都接源端的话,在高压下就没有漏电,如果都接AVSS的话就会有漏电,一般对于LDMOS的管子,HVBN接AVDD,SUB接AVSS,PEPI接AVSS是这样接吗

网友B:
A novel low delay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with transient performance insensitive to parastic capacitance and transfer voltage level

ldmos  clamp and level shift example

你始终没搞懂  LDMOS 耐压问题 .你为何不改  耐高压 HV MOS ,
你不懂bcd design 那还是不要用BCD 吧.

为何非用bcd ldmos ???

Ldnmos “nmos”  source- bulk 间是低压 .  bulk 若可用 iso , iso nmos bulk就连 source 可省去body effect .
  Psub 一般都最低电位avss , 除非你做负电压,  hvnwvdd但须小心耐压,你最好问smic .

有些有epi 层可做负电压”  但须特别的小心.

网友(2022-09-05):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的nld10V的管子,其中一个衬底HVBN我是接的35V的AVDD,然后就会报上面那个warning,这是啥原 ...

正确的应该是啥样的呀接好了吗?

网友(2022-10-10):
我的SMIC.18库,没法启动仿真emmm每次启动都提示我unexpected parameter。一大串。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好。楼主这个库能分享吗??

网友C(2023-03-10):
引用 网友B:
Ldmos 去卡高电压阿

大佬我想问问如果我全都用ldmos管子能不能实现高压呢,如果不行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 novel low delay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with transient performance insensitive to parastic c ...

大佬麻烦问一下,我1处用理想开关代替NM22可以输出30V,但是用了LDMOS只能输出26V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想问问如果我全都用ldmos管子能不能实现高压呢,如果不行哪里出了问题呢

...

大部分工艺ldmos的栅源不能耐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想问问如果我全都用ldmos管子能不能实现高压呢,如果不行哪里出了问题呢

...

自问自答一下,电流不大的情况下vgs确实不会超过5v,但高压管的栅长太小,沟长调制效应太显著,导致电流源无法稳定偏置调节困难,静态不稳定,且增益太小用其做高压rail to rail很困难

网友(2023-04-11):
引用 网友B:
Ldmos 去卡高电压阿

你好,我试了下这个结构,去做R2R,但是发现因为输入对管上面保护管的存在,输入共模电平在靠近电源轨的时候,会因为保护管的S端电压(即输入端的D端电压)比栅压更低而进入线性区,跨导骤降,恒定跨导就很难实现了。这个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2023-06-09):
友友,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帮助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B:
A novel low delay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with transient performance insensitive to parastic c ...

请问下截图出自哪本书呀,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里面有10v的管子,但是N管的HVBN和SUB衬底以及P管的HVBN、PEPI、SUB衬底该怎么接呀
...

看下器件结构图,7T器件除了D S G B,还有PSUB, HVBN, PEPI。HVBN应该接最高吧, PSUB和PEPI接GN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些工艺支持VGS高压,但现在很少了。一般高压供电的集成电路内部都有类似LDO的结构,先降压到低压给内部 ...

这种降压的结构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2024-05-23):
我想问一下,当我做了负压处理即psub接了全局最低电位负电压之后,数字电路版图该如何处理呢?因为我无法通过LVS,lvs结果会默认数字电路的vss接到了psub的负电压!同时我想请问下epi层是什么呢?

网友(2025-07-09):
引用 网友D:
这种降压的结构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某些BCD process low V gate + hi-Vds ldmos , 还有多 mask 会多高压HV gate MOS
但不常见 .
一般  an5gd20 : 5v gate 20v vds
An18gd20 : 18v gate  20v vds
Hi-V gate HV CMOS process BCD ldmos 先天不同的平台的 .  但某些chip 输入高压用 ldmos 不好处理 会多 mask 多一个 hi-V gate MOS , 但前提要 该 FA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问自答一下,电流不大的情况下vgs确实不会超过5v,但高压管的栅长太小,沟长调制效应太显著,导致电流 ...

Rail-rail LDMOS  OPA 可做得到 , 一些 lcd driver VCOM buffer 是负压工作 rail-rail LDMOS
就低压 iso mos  + 高压 ldmos  .  Ldmos 去卡耐压 , 原则就 iso 5v mos 耐压要小心 .  至于 ldmos  vgs 耐压也要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