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用过这种负电容电路吗

楼主(2022-03-29):
我将v1连接到ldo的功率管栅极来提高psr,但是一点用都没有。怎么知道这个电路到底有没正常工作呢?比如我调电路让v1v2电位相同这样能说明这个模块工作了吗?

网友A:
no .. never design

but google find

Bandwidth Extension of High-Gain CMOS Stages Using Active Negative Capacitance

bandwidth exten use active Cap.pdf (277.27 KB , 下载次数: 47 )

Operational Amplifier Bandwidth Extension Using Negative Capacita

Operational Amplifier Bandwidth Extension Using Negative Capacita.pdf (1.59 MB , 下载次数: 48 )

Use of Negative Impedance Converters for  Bandwidth Extension of Optical Transmitters

网友:
怎么知道这个电路到底有没正常工作呢?(1) 单独仿真该电路,设置好DC电压,然后通过AC响应看等效阻抗是否符合预期
(2)LDO功率管栅级加前面仿真的等效阻抗,看psr变化

网友(2024-05-30):
刚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 never design

ni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