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佬们在ADE explorer里面怎么进行parameter sweep?

楼主(2022-03-29):
在ADE里经常用的parameter sweep在ADE explorer里找不到了,请问大佬们parameter sweep在ADE explorer里怎么打开呢?

网友A:
ADE explorer用的是 初始值:step:终值去sweep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explorer用的是 初始值:step:终值去sweep变量

您好,可以详细说说在哪里打开具体怎么操作吗,没有找到

网友A:
把variable或者globle varialbe里的值设置成我上面提到的形式比如:0.3:0.1:1.8,就是初值0.3 step0.1,终值1.8。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A:
把variable或者globle varialbe里的值设置成我上面提到的形式比如:0.3:0.1:1.8,就是初值0.3 step0.1, ...

学到了,大佬牛

网友(2024-09-28):
引用 网友A:
把variable或者globle varialbe里的值设置成我上面提到的形式比如:0.3:0.1:1.8,就是初值0.3 step0.1, ...

牛的牛的,谢谢!

网友(2025-05-15):
引用 网友A:
把variable或者globle varialbe里的值设置成我上面提到的形式比如:0.3:0.1:1.8,就是初值0.3 step0.1, ...

那大佬如何在此扫描基础上在给变量设置一个初始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