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BCD工艺高压管

楼主(2022-03-29):
各位友友们,想问一下SMIC.18BCD工艺里面35V的pld35_ckt和nld35h_ckt可以按照我下面那两个管子的接法来吗
还有一个5V的管子,它的衬底是n管接地,p管接电吗

网友A:
1.HVBN接局部最高电位,PEPI接局部最低电位,SUB接局部最低电位;2.不带iso的5V器件backgate只能接最低电位,要衬源短接只能选择带隔离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VBN接局部最高电位,PEPI接局部最低电位,SUB接局部最低电位;2.不带iso的5V器件backgate只能接最低电位 ...

好的,我还想问一下,这里的局部最高点为相对于P管应该就是电源电位了,N管的最低电位应该是地电位了,但是P管的局部最低电位是这个管子的栅源漏三端口相对最低的电位,还是整个电路里面最低的地电位,以及N管的局部最高电位是这个管子的栅源漏三端口相对最高的电位,还是整个电路里面最高的电源电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VBN接局部最高电位,PEPI接局部最低电位,SUB接局部最低电位;2.不带iso的5V器件backgate只能接最低电位 ...

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接可以吗

可以,不过需要注意一下,SMIC的ldmos有些是背栅和源端短接的,好像是20V的,可以看一下model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需要注意一下,SMIC的ldmos有些是背栅和源端短接的,好像是20V的,可以看一下model里面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VBN接局部最高电位,PEPI接局部最低电位,SUB接局部最低电位;2.不带iso的5V器件backgate只能接最低电位 ...

这个10V的管子,如果HVBN接到AVDD的话就会报一个waring,AVDD是35V的
如果接成这样的话,局部的高电位就没有问题,正确应该是啥样的呀

网友B:
PDK什么版本的

楼主(2022-04-29):
引用 网友B:
PDK什么版本的

1.14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A:
1.HVBN接局部最高电位,PEPI接局部最低电位,SUB接局部最低电位;2.不带iso的5V器件backgate只能接最低电位 ...

你好请问nld40 pld40这种管子选择带隔离环iso的它的s和b能够短接来减小vth吗?

网友(2024-05-1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请看清楚PDK中symbol的PIN的定义再考虑接什么电位。这里的大神能告诉你LDMOS如何用,但无法告诉你PDK如何用。

网友(2024-06-13):
引用 楼主:
这个10V的管子,如果HVBN接到AVDD的话就会报一个waring,AVDD是35V的
如果接成这样的话,局部的高电位就没 ...

你需要保证HVBN和iso之间的电压不超过BV,以及Vds不超过BV,否则会breakdown。怎么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保你的管子在什么情况下能正常工作。

对于HVBN我有一个疑问,它必须接到局部最高电位吗?

网友(2024-07-14):
工艺库文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10-27):
能分享smic18BCD工艺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