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一个器件隔离的问题

楼主(2022-03-29):
电路里有个二极管需要正偏工作, 如下图所示. 不希望有电流漏到衬底里, 所以二极管外面包了一层HVPW和一层HVNW, 想请教一下, 这样的结构, 是否能让电流全部流到电阻上, 而不会从衬底漏走?

网友A:
不清楚,
看起来没问题? 多打孔避免那几层的导通电阻过大,PN结退化成PNP和NPN,形成类似闩锁效应?

网友:
有点悬,最好问问found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
看起来没问题? 多打孔避免那几层的导通电阻过大,PN结退化成PNP和NPN,形成类似闩锁效应? ...

P+/NW/HVPW形成了一个PNP, 应该能把电流大部分收走; 不能肯定的是, NW和HVNW短接, 是否相当于一个完整的N区, 这样P+/NW(HVNW)/PSUB是否还可以构成另外一个PNP, 从而导致电流漏到衬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