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cense

楼主(2022-03-29):
我之前已经安装了IC617等cadence软件,然后这次在安装innovus时,配置好环境变量后再打开innovus时显示找不到license,想请教下怎么单独再次生成这个软件的license或者其他解决办法,感谢。

网友:
從如下網頁查知
https://alllicenseparser.com/eng ... m/cdslmd/index.html

Innovus FEATURE 如下:
Innovus_10nm_Opt
Innovus_20nm_Opt
Innovus_3D_IC_Opt
Innovus_5nm_Opt
Innovus_7nm_Opt
Innovus_C
Innovus_CPU_Opt
Innovus_DFM
Innovus_DFM_Opt
Innovus_GigaPlace_XL_Opt
Innovus_hfr_Opt
Innovus_Hier_Opt
Innovus_Impl_System
Innovus_Impl_System_Basic
Innovus_MCPU_Opt
Innovus_MS_Opt
Innovus_PI_Opt

楼主:
已经解决了,没有patch innovus,感谢

网友A(2022-05-0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没有patch innovus,感谢

你好楼主,可以分享一下innovus的环境配置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可以分享一下innovus的环境配置文件吗

我刚发现我的innovus还少了库,里面的OA环境也不对,你可以看看我的另一篇帖子,安装好了可以教教我

楼主(2023-01-31):
这个是我的环境变量配置,我记得里边的OA PATH要指向innovus才行。

网友(2024-02-16):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环境变量配置,我记得里边的OA PATH要指向innovus才行。

It hel[s a lot tn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环境变量配置,我记得里边的OA PATH要指向innovus才行。

Please share afs integration to c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