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aSIM仿真过程中如何用脚本改变parameter参数

楼主(2022-03-29):
写的testbench里面是存在parameter参数的,在QuestaSIM里面进行仿真,求助怎么利用脚本来改变这些参数的大小呢,以便测试不同的情况呢?比如我定义了parameter int unsigned N = 4,仿真完这个结果后我想再看看N=5时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直接修改呢?当前我仅会采用的很蠢的方法,就是直接到testbench文件中改写N=5,然后保存,再重新仿真...

网友A:
vopt 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pt 可以控制

咦,vopt命令不是主要用于优化设计吗?比如vopt +acc tb模块名,刚看了下QuestaSIM教程里也确实没找到vopt命令怎么改变parameter参数哎

楼主:
已解决,用vsim -g命令可以修改设计里面的parameter参数,详情可参考以下文档P1014-1015的-g/-G命令
所以现在问题是,在谷歌/必应一大圈后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后,我怎么快速定位这1000多页文档的相应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