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行的DV新人怎么提升自己的水平

楼主(2022-03-29):
    现在也接了项目,但明显感觉力不从心,要怎么提升下自己呢,和设计交流或者开会的时候明显很多东西听不太懂,唉,设计有修改我经常也无可是从,不知道怎么修改验证计划。
    这个社区很多大佬,想和各位前辈请教下,因为空余时间并不多,不知道该把挤出来的时间花在什么方面才能尽快胜任自己的工作。要不要报个路科的验证V3提高班呀?

网友:
天,咋又会想着报这样的班?项目每年一样,都已经脱产这么多年了你觉得能学到啥

网友:
没必要报班!

网友A:
个人觉得报班更多是给那些刚入行/转行的<=半年的小朋友进行扫盲的(虽然目前遇到没实际动手真正去写代码做项目只报班的都不怎么靠谱),作为已经实际进入到项目中的DV,报班的作用没那么大,毕竟市面上的培训班的项目内容不会直接==你的项目,实际参考意义不大。
DV新人首先应该做的是查漏补缺:找出自己在验证领域感到没什么把握的技能薄弱点,而且优先找出其中那些在自己的项目中需要用到的,这个需要通过翻阅一定量的不同验证书籍和资料(不要只看中文的,英文的起码IEEE的Systemverilog、UVM的reference Manual得备来做手册字典查阅),最好去对照自己的项目进度去进行查阅,不要盲目地从第一页从头往后进行;
其次是在项目中,在保证自己的验证进度的同时,不断地review和优化自己的验证环境和testplan清单,从个人的实际经历出发去提高验证的完备性、复用性、可移植性等等,这个对手头验证项目的完善过程对自己的提高是巨大的;
等到一定程度,再后面的路再怎么走,自己慢慢就会知道了。

网友:
哈哈哈,做验证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方面就是对spec的理解,其次就是验证平台,spec这个只能慢慢来,验证平台的话,可以多看看UVM源码以及C/C++/SC这些东西.
自己吃还是比别人喂给你吃来的深刻!

网友:
一点一点来,你这样的心态  报班效果也不大,无非多花点时间在不懂的地方,项目里面哪里不懂就补哪里。SV UVM和协议?再不然补补数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报班更多是给那些刚入行/转行的

谢谢大佬,受益匪浅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导,今天遇到了第一个bug,解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