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ase运行问题

楼主(2022-03-29):
在一个UVM平台中,混用了run_phase和main_phase,driver使用run_phase而monitor使用main_phase,
运行时,driver工作正常,而monitor只能够进入main_phase而无法执行消耗仿真时间的语句,比如在monitor中
·uvm_info(A)
#1;
·uvm_info(B)
运行后只能够打印A而不打印B

请问这是为何?

网友A:
可可能时间过了drop了,#1还没到,就直接kill了mainph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可能时间过了drop了,#1还没到,就直接kill了mainphase

仿真时间很长,#1时没有drop

网友:
看着像是main_phase里面的raise_objection/drop_objection机制没有执行起来就结束了,检查一下整个环境中有没有对main_phase的objection控制。。。
一般monitor里面都挂着while(1)的死循环,用testcase的objection机制来控制仿真时间;假如你在testcase/reference-model里面只用raise_objection/drop_objection控制了run_phase,而没有管main_phase的objection,那么整个main_phase就不会被任何消耗时间的进程raise,自然会只执行main_phase里面打印信息就结束了;因为打印信息不消耗仿真时间,是可以被执行的。。

网友:
大概率是main phase没有挂起obj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