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状态机到达无效状态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2-03-29):
不是很明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法调回正常流转,可能只有复位才能继续运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调回正常流转,可能只有复位才能继续运作。

感谢您的回复~
请问下这个和亚稳态现象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
也想问问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有效状态以外的状态寄存器的值。比如一个三状态的状态机用one-hot编码,有效状态001/ 010/101,那么000/011/101/110/111就是无效状态。如果因为任何原因进入这些无效状态,状态机应该能够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