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功率管的W为什么会影响Vdropout

楼主(2022-03-29):
如图c)所示,为啥W增大,VDO(Vdropout)会随之变小;还有为啥VIN增大,VDO(Vdropout)会变小?

网友A:
Increasesing the device Width (for a fixed current) will decrease the Vdsat of the PMOS device thats why you get lower Vdrop, for the 2nd question Vdo= Vout -Vin , so it makes perfect sence if Vin goes up Vdo goes down

网友A:
May you share the paper or the book ?

网友:
在相同负载条件下,w越大,过驱动电压越小,更容易工作在饱和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reasesing the device Width (for a fixed current) will decrease the Vdsat of the PMOS device thats ...

对于第二个问题,Vdo=vin-vou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 you share the paper or the book ?

High Slew-Rate Push–Pull Output Amplifier for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s With Transient-Response Improvem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第二个问题,Vdo=vin-vout吧

Oh Sorry I Confused a liitle, Yes you are right.

in Figure C for the same current reducing the Vsg will require higher value for Vsd remeber the square law model (Ids=0.5*Un*Cox*W/L * (Vgs-vth)^2 .(1+lamda Vds) )

I hope its clear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