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运放补偿问题

楼主(2022-03-29):
50资产
这是电路结构;

这是未作补偿的相位图;相位大于零,该如何补偿。感觉低频处有零点

网友A:
你需要这个PSRR enhance circuit么, 这都变成4级了,compensation有点复杂

网友B:
电路图是自己画的还是出自哪篇文章,分享下

网友C:
你的断环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感謝分享電路出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断环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是不是断错位置了。相位从0开始是不是正反馈

网友:
断环在这里看一下

网友:
增大带宽 让在UGF处相位曲线降下来

网友:
运放输出不应该接Core里面电流镜的栅级吗,图里怎么接到Cascode管的栅了

网友:
确认电路没接错?相位为啥从0开始变化呢?

楼主:
这个电路图的文章出处,大家有兴趣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这个PSRR enhance circuit么, 这都变成4级了,compensation有点复杂

是的
哪一级是提高psr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自己画的还是出自哪篇文章,分享下

已经上传文章,一起来研究研究

网友:
定性建议,仅供参考。C2,R5的取值满足极点分离要求; 如果主极点由C2决定,可以适当增加C2; 找到正反馈支路,适当挂载电容;

网友:
从电路上看放大器的第三级是个低输出阻抗结点负载电容也不大,所以该极点会在环路增益带宽外,所以他采用了米勒补偿,将放大器的第一级和第二级两个极点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