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运放图标里的正负号是什么意思呀?谢谢

楼主(2022-03-29):
例如第一个和第二个是-Av,第三个是+Av,请问是为什么呀,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A:
-AV就是负增益  +AV就是正增益,就是正负,同向放大和反向放大

网友:
正向输入端和负向输入端

网友B:
呦呵,卢本伟全面开花啊,开始搞模电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呦呵,卢本伟全面开花啊,开始搞模电IC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就是负增益  +AV就是正增益,就是正负,同向放大和反向放大

那请问一下,如果我这个图是介绍密勒补偿的,是不是图中是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无所谓?谢谢

网友A:
这应该就是三级运放的米勒补偿图,要是介绍米勒补偿还是需要标明正负的,正负增益的不同,推导出来的等效对地的电容是不同的,极点的位置就变了。拉扎维的P1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就是三级运放的米勒补偿图,要是介绍米勒补偿还是需要标明正负的,正负增益的不同,推导出来的等效对 ...

谢谢!

网友:
格雷这本书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