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安装tsmc18rf工艺出问题

楼主(2022-03-30):
如题,我已经安装教程转换为oa格式了,但有个文件prop.xx转化好像失败了,tsmc18rf还是不能用,这个文件是什么作用,删了有影响吗

楼主:
没问题了,我是把转换后的tsmc18rf文件夹直接copy过去了,直接copy过去是把名字相同的文件替代,但是像prop.xx文件在转换之后应该是没用了,所以还是把旧文件夹直接删除再copy过去这样不会出问题。

楼主:
想点开一个cell看看,结果。。。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hspic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网友(2023-05-24):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了,我是把转换后的tsmc18rf文件夹直接copy过去了,直接copy过去是把名字相同的文件替代,但是像prop ...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是用的这个工艺,按照安装教程之后想仿真蒙卡结果报错和你一样:
\o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o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hspic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o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了,我是把转换后的tsmc18rf文件夹直接copy过去了,直接copy过去是把名字相同的文件替代,但是像prop ...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是用的这个工艺,按照安装教程之后仿真蒙卡也和你报一样的错。

\o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o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hspic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o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点开一个cell看看,结果。。。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ADE-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仿真跑蒙卡报的错和你一样
\o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o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hspic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o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网友(2024-05-21):
兄弟,就是打不开怎么办,不能作为一个工艺库,可以看得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