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做floorplan阶段摆放pin脚时

楼主(2022-03-30):
icc 做floorplan阶段摆放pin脚时,用的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但是这样的pin有几十个,怎么做才可以用工具自动生成一个pin约束的tcl脚本模版然后在这个模版上修改呢,诚心请教,恳请有知道怎么做的哥哥姐姐给我一个提示,谢谢

楼主:
我这里只会用到stdcell

网友A:
pin的位置可以输出tcl脚本的,gui界面有个floorplan菜单,里面有个write pin/pad physical constraints选项,一般用默认的设置就行,把脚本位置路径以及名字填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的位置可以输出tcl脚本的,gui界面有个floorplan菜单,里面有个write pin/pad physical constraints选项 ...

嗯嗯  谢谢 明白您意思 但我这儿就是没有tcl脚本。我现在最主要问题是要怎么才能写一个关于pin的位置的脚本。这个有参考没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明白您意思 但我这儿就是没有tcl脚本。我现在最主要问题是要怎么才能写一个关于pin的位置的脚 ...

麻烦你再看一次我说的话 我说的是可以把你现有pin的位置输出成脚本文件 你应该没有查过我给你说的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的 查过了你就不会再问我这个问题 正因为没有脚本文件才给你说怎么输出脚本文件 我给你说了怎么输出pin位置的脚本 输出的脚本里面就是包含了你所有pin的名称 位置 layer 这些信息都有 而且你也可以修改这个脚本  这就是一个参考模板 而且准确说 如果数模混合的layout pin的位置 模拟那边会定下来 你自己导出一个PIN的def文件 根本用不着你手动改 不知道你还需要什么样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再看一次我说的话 我说的是可以把你现有pin的位置输出成脚本文件 你应该没有查过我给你说的这个命令 ...

嗯嗯 看到了谢谢。 我第一眼看成了 Read pin/pad physical constraints 这个选项了。造成了乌龙  ,已经导出PIN的信息了,真的感谢。
另外 在请教一个问题哈  我创建Floorplan之后。看到了PIN的排布。但在图形界面看不到PIN口的名称。这又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看到了谢谢。 我第一眼看成了 Read pin/pad physical constraints 这个选项了。造成了乌龙  ,已经 ...

应该看不到 正常的 icc里面没有label层的话 是看不到的 这不影响 gds到virtuoso中 就能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看不到 正常的 icc里面没有label层的话 是看不到的 这不影响 gds到virtuoso中 就能看到的
...

嗯嗯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看不到 正常的 icc里面没有label层的话 是看不到的 这不影响 gds到virtuoso中 就能看到的
...

您好,想再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创建Floorplan后 我在看sit row 时候看不到里面的row ,这是我没有设置对还是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想再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创建Floorplan后 我在看sit row 时候看不到里面的row ,这是我没有设置 ...

你点击apply了吗 你光勾选 没用 勾选完点apply 你看你的对勾都是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apply了吗 你光勾选 没用 勾选完点apply 你看你的对勾都是蓝色的

嗯嗯 ,可以了,原来是这样,很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可以了,原来是这样,很感谢

老师,我这里现在准备创建Core PG Rings,“Preroute” → “Create Rings”这样的选项后,我发现报错了。说我没有匹配上。这种问题应该去哪里找问题呢。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从哪儿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