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这个LDO电路瞬态会震荡

楼主(2022-03-30):
我这个是最基本的,共源共栅放大加源随加P功率管,不加电感的时候一切正常,就是尖峰高了点,如果只放图中的L30电感,也可以,就是阶跃响应差点,但是一旦加L26或L28,电路就开始震荡,仿环路裕度是够的,都100多了,电容1u,电流500mA到0,10ps的上升时间。按理说如果裕度够的话,电路加上电感不应该震荡啊,尤其是只加L30的时候,我也试了,确实电感加大加小都没太大影响,所以想问下大家,是不是加到片外电容和负载上的话,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你加电感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电感干啥

因为要做一个单独的芯片,L30模拟从输出出去的走线电感,L28模拟电容的寄生电感,L26模拟从我的LDO到负载芯片的电感啊,最大的也才1nH,但是不理解为什么瞬态一下子就崩了

楼主:
还有,如果把ESR从200m增加到2欧,就不震荡了,可是电压掉的太厉害,可是把电容从1u增加到10u,还是震荡,为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如果把ESR从200m增加到2欧,就不震荡了,可是电压掉的太厉害,可是把电容从1u增加到10u,还是震荡, ...

LDO compensation 不够阿 ,一般LDO 外面esr 会影响pole ,
偷鸡就输出就串几OHM..内部补偿cap 可不必做很大.
电流是多大  ?
2ohm 会掉很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 compensation 不够阿 ,一般LDO 外面esr 会影响pole ,
偷鸡就输出就串几OHM..内部补偿cap 可不必做 ...

就是图中的这样

全不加

全不加

全不加瞬态

全不加瞬态

只加L30

只加L30

只加L30瞬态

只加L30瞬态

三个电感全加

三个电感全加

三个电感全加

三个电感全加

2欧ESR

2欧ESR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 compensation 不够阿 ,一般LDO 外面esr 会影响pole ,
偷鸡就输出就串几OHM..内部补偿cap 可不必做 ...

电流是从500m到0,再从0到500m的时钟电流

楼主:
而且我还是想问,我更关心的是对负载的供电会不会正常,所以是不是要看L26后面的瞬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差

楼主:
我的输入就1.3V,如果尖峰这么高会不会对我的负载有影响

网友C:
你确定你设计的LDO有这么高的响应速度吗?负载信号频率太高了吧

楼主:
应该是这样,带我的师傅让我这样设的,高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设计的LDO有这么高的响应速度吗?负载信号频率太高了吧

频率低点我试过,最多尖峰低点,但是该震荡的还是震荡啊

网友:
插个眼,蹲一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 compensation 不够阿 ,一般LDO 外面esr 会影响pole ,
偷鸡就输出就串几OHM..内部补偿cap 可不必做 ...

还有,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接的负载一直在高速变化,几十上百mA的变,但是需要保持接在负载上的输出保持在1mV左右的变动,我现在仿真的时候差不多3.4mV,这个怎么改善啊,我尝试增大了一倍片外电容,但是瞬态一点变化都没有,把ESR降低一半后,瞬态才稍微好了一点,差不多2.3mV的变动,把功率管的面积基本增大一倍后,瞬态也只是稍微好了一点点。

楼主:
目前我是把L30去掉了,只用L26和L28,勉强不震荡,尤其是L28,电感只会影响瞬态的大小,和裕度关系不大,L26只要不大,就不震荡,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不加电感,我的电路随负载变化的时候(疯狂变化的负载,差不多在200mA之间高速变化),在负载上的电压输出在几mV之间波动,加了电感会更差一些,尝试了增大电容,降低ESR,和增大功率管等方法后,改善不大。。。而我需要在1mV以内波动。。。求大佬们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接的负载一直在高速变化,几十上百mA的变,但是需要保持接在负载上的输出保持 ...

LDO 瞬态阿 .. ldo 原理就 , 你抽 load   pmos, 但放开后得降低pmos ,  你瞬间变化太快 , 想也知道  要瞬间.    实际电路在 PCB 上 一般都外 一个大电容   并小电容.   大的电解电容esr 小的mlcc 电容esr是不同.    你要求 mv 好严格.  是数位电路要求?   一般SOC 内数码电路其实1.8v+/-10%  都还好 , 至于ripple 就看要求. 要求1mv  那是有特别原因吗?   还是有模拟analog 电路?  一般SOC chip ,  数码digital 会一组LDO ,  模拟analog  端另一组LDO ,  需分开.  数码会 ripple就不管.至少模拟那端 不会被干扰到 ,   如果IO pin 不够 , 若模拟端吃电不多 可片内ldo , or capless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 瞬态阿 .. ldo 原理就 , 你抽 load 下  开pmos, 但放开后得降低pmos ,  你瞬间变化太快 , 想也知道  要 ...

原因不清楚,是这样要求的,模拟电路,因为片外电容还要封装的原因,所以还要考虑电感,我仿瞬态的时候。加了电感,电压变化更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 瞬态阿 .. ldo 原理就 , 你抽 load 下  开pmos, 但放开后得降低pmos ,  你瞬间变化太快 , 想也知道  要 ...

我又查了一下,发现这种瞬态有波动正常的,就是纹波,但是我需要减弱这种情况https://bbs.eetop.cn/thread-189736-3-1.html
我看有的说加大片内decap,目前我的decap是500p,这个已经很大了,不能再加了,除了这个方法还有什么可以减小这个纹波啊

网友(2025-05-21):
楼主您好,你想用的是双pad的封装方法吗?如果是的话,我看到您前面贴的瞬态仿真结果是第一个pad的电压,并不是真正的供给芯片内部的电压,我目前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帖子在这里https://bbs.eetop.cn/thread-989717-1-1.html,如果看双pad里供给芯片内部的那个电压,在100ps的边沿时间,1~50mA跳变时,输出电压呈现了300mV的波动。
至于振荡,看起来似乎也是电感带来的。另外decap真的可以加到500pF吗?感觉面积有点太大了。
不知道您目前有没有解决电感带来的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还希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
這個應該LRC造成的震盪,只有ns等級,跟PM無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