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或三极管的识别

楼主(2022-03-30):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管子,图片层次依次为poly层,染色层,金属

Poly层

Poly层

染色层

染色层

金属

金属

网友A:
可能是jeft,你这是纯双极工艺?这个器件可能做电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jeft,你这是纯双极工艺?这个器件可能做电阻用的

是jfet吧,上面的端口是阱电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jfet吧,上面的端口是阱电位吗

应该是 外面那个是最外层隔离岛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