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factory create_component_by_name

楼主(2022-03-30):
在uvm的框架中,test_case的例化是在uvm_root上实施的,查看源代码是用create_component_by_name来实现的。

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在哪里显示调用了factory的register函数,尽管注释告诉我用`uvm_component_utils(T)注释以后就可以实现register功能,但我觉得这个宏就只是定义了几个函数而已,并没有实际的调用。

后来发现我之前遗漏了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就是static修饰的function会在initial之前自动调用,并不需要显示调用,所以type_id.get_type()会自动调用。当然你也可以显示调用。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希望各位大佬批评指正。

特别感谢B站up主的分享:https://space.bilibili.com/353295403/?spm_id_from=333.999.0.0

网友A:
黑色字体明显不对,一个函数我都没调会自动调,感觉遇到了幽灵^-^,实际上get函数不是在你说的get_type里调的,而是在468行这个class里的声明语句中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字体明显不对,一个函数我都没调会自动调,感觉遇到了幽灵^-^,实际上get函数不是在你说的get_type里调 ...

哈哈哈,我之前也觉得static function的这个用法有点奇怪,但是在我写过一个小例子之后,我发现确实是自动调用的。

从打印结果来看,new_bird确实是在initial语句之前自动调用的。

具体例子参考:https://www.jianshu.com/p/dc39a62116ad
当然这是我的理解。

大佬说my_case在uvm_root一层用create_component_by_name调用的时候,我确实翻了一下源代码没有找到显示调用到register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之前也觉得static function的这个用法有点奇怪,但是在我写过一个小例子之后,我发现确实是自 ...

你仔细看你代码第2行,是不是调了get函数,如果不调这个函数你看下效果呢,静态的东西确实是在initial语句之前就会ready,实际编译分为两步:一步是语法检查,第二步是elaboration,静态的东西应该就是在第二步准备好的,所以先于initial,但这得不出函数就是自动调的结论,另外是你昨天说那个链接随便看了下他关于function调task的结论也是错的,这个我之前在论坛里有回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你代码第2行,是不是调了get函数,如果不调这个函数你看下效果呢,静态的东西确实是在initial语 ...

大佬,在top层我并没有调用任何bird的东西,但是从打印结果来说,确实是调用了get这个static函数啊。

是我哪里没有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在top层我并没有调用任何bird的东西,但是从打印结果来说,确实是调用了get这个static函数啊。

...

看来你还有哪里没理解到,就看你这幅图62行,static bird me=get,这不是在调get函数吗?你在这个地方换成 static bird me;你看你get函数的东西还能打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有哪里没理解到,就看你这幅图62行,static bird me=get,这不是在调get函数吗?你在这个地方换 ...

一步是语法检查,第二步是elaboration,静态的东西应该就是在第二步准备好的,所以先于initial。
我理解这个case是静态的变量的初始化的语句会自动执行

看来了绿皮书的5.9.3静态变量的初始化,static 类型的变量应该是在initial之前自动执行。

所以不是函数自动调用,而是static修饰的静态变量在声明的时候初始化是自动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有哪里没理解到,就看你这幅图62行,static bird me=get,这不是在调get函数吗?你在这个地方换 ...

所以在源码里面,我们看到line82,其实就是自动初始化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步是语法检查,第二步是elaboration,静态的东西应该就是在第二步准备好的,所以先于initial。
我理解这 ...

这次理解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在源码里面,我们看到line82,其实就是自动初始化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嗯,是的,昨天晚上我就说你要到这个class里面来看,重点其实就是static的变量初始化的时候你调了这个函数,所以就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昨天晚上我就说你要到这个class里面来看,重点其实就是static的变量初始化的时候你调了这个函 ...

十分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佬!

不客气哦,乐于回答你的问题,有输出有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在源码里面,我们看到line82,其实就是自动初始化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每天晚上逛逛论坛跟大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晚上逛逛论坛跟大佬学习

不不不,我写代码太少了,真正的大佬是这位 @eaglezhang01 ,我每次的问题大佬都很积极认真帮我解答,真是受益匪浅啊。